[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直接5.0大短路

楼主(2020-04-22):
今天早上一到店里就来一客户拿一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我就拿过来看了看,上稳压电源一插上去直接大短路!心里窃窃心喜大短路大短路是很好修的!然后拿手一摸一个三级管发烫!然后跟客户谈了下价格!客户同意了!我就直接拿表一量三级管直接短路!可是这管型号没有只能找一个别型号替代了!在客户面前我一顿操作啊!嘿嘿!在料板上找了个管换上去了。在一上稳压电源还是短路!咦!下路还有短路!又是一顿操作啊!终于找到了!一个贴片MOS管短路了!唉!又得去料板上找了!找啊找啊!没找到!什么鬼!我一来劲随便找了个MOS管换上了!一上电源咔咔咔屏幕一闪亮了哈哈哈!维修结束!(其实我量过不是随便上的顺便上个图吧)

网友:
先打各大电感阻值,然后在小电压上电

网友A:
Y470大短,很多都是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炸掉了,你这个是个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70大短,很多都是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炸掉了,你这个是个意外

网友:
屏线接口那里爱坏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搞笑啊

网友:
大短路,维修方法就是烧鸡呀.

网友:
哈哈哈   插电大短路! 心想这还不就是一烙铁解决的事!结果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B:
好歹也写一下编号多少的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写一下编号多少的管子啊!

4495a跟tpca8065-h

网友:
自从烧鸡把手烫起泡后 每次烧鸡都心惊胆战的

网友:
是那个贴片管呢?也没画出来看一下

网友:
多少的管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