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ABKLGMB8D0

楼主(2020-04-22):
某宝购买,亲测可用   DABKLGMB8D0  REV : D

5.7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2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了,有台进水机正好可以用上,不过下载后发现您这是BIOS,不是点位。。

网友A:
BIOS坏的   不能刷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BIOS坏的   不能刷

你有刷?就这样回?

网友B:
正好有cpu上管烧的,换了场管了,cpu vcore有电压,不显示试试bios看看

网友C(2020-06-26):
引用 网友B:
正好有cpu上管烧的,换了场管了,cpu vcore有电压,不显示试试bios看看

你好 你的华硕的cpu上管烧的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华硕的cpu上管烧的修好了吗

cpu坏了,开机有电流无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开机有电流无显示,

对 我的也是cpu上管烧了 然后电流跳到1.8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我的也是cpu上管烧了 然后电流跳到1.8不显示

是的,我看电流已经显示,就是不显示,无cpu,退机

网友D(2020-11-26):
同楼上 上管烧了 换了管子 不过内存 没有集显电压 试试

网友E(2021-01-11):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 上管烧了 换了管子 不过内存 没有集显电压 试试

故障一样。你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一样。你的好了吗?

没有 CPU挂了

网友(2021-02-28):
是官网驱动吗?直接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BIOS是好的亮机快修复闪屏

网友(2021-04-22):
我的也是 开机电流1.3几 无集显供电,其它电压正常 这个应该是CPU挂了吧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DABKLGMB8D0插上电池就会出现掉电问题,不装电池正常,刷了bios一样,搜索了下好像以前也有人遇见过这问题,不知道有人结局了吗

网友(2021-09-24):
试过了 能用  谢谢

网友F:
可以用,就是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原机花屏。换内存就好了。但是换内存成本较高。还是刷BIOS。先收了钱再说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就是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原机花屏。换内存就好了。但是换内存成本较高。还是刷BIOS。先收了钱再说

什么意思,听得有点不明白???

网友:
BIOS是好的,开机快

网友(2021-11-27):
CPU上管坏烧坏CPU的很多啊,我这也有一台,刷BIOS试试看

网友(2022-03-23):
亲测能用,开机快

网友(2022-09-06):
g刚好 修到这款机器

网友(2022-12-11):
我的也是cpu上官 烧了。电流1.2A 没有集显电压。刷个bios试试。 如果不行就是cpu挂了。看好多人烧mos管的。 应该是通病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华硕的cpu上管烧的修好了吗
上管上了,CPU99%都是挂B 了

网友:
亲测!三秒亮机!谁在说程序坏的照脸上乎!人家辛辛苦苦分享个程序,不感谢就算了,还瞎几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