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不触发,求指导

楼主(2020-04-22):
老主板技嘉GA-H81M-DS2 REV2.1不触发,查PSON4.6V,5VSB5.2V。开机针电压有3.3V,短接开机无反应,PSON电压不变。
按时序逐个查,5VDUAL为5V,3VDUAL、3VDUAL_PCH、N_PCH_DPWROK为3.3V,以上正常。RSMRST为零,R326两端对电电阻均为65欧,怀疑R326开路,并多一个20K电阻,无效。拆除R326后电容,电压仍为零。拆除NQ19后RSMRST恢复3.3V,但N_-S4_S5和N_-SLP_S3电压为零,查晶振两脚电压为0.2V和0.34V,这电压正常么?。哪位大师指导下,下一步怎么查?是不是南桥没有工作?

网友A:
查一查ps_on有没有断线啊,别光量量电压,量量组织,这个板pson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ps_on有没有断线啊,别光量量电压,量量组织,这个板pson容易断线

IO上的105脚有4.7V ,应该说明PSON到IO没有断线

网友B:
RSMRST为零,看看南桥跟IO之间的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为零,看看南桥跟IO之间的线路

强行拆除NQ19,RSMRST恢复正常的3.3V。
南桥DEPSLP输出3.3V,NQ18基极0.63V,NQ19的G极为高电平5V,推断是NQ18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谢谢帮顶,
有只言片字,那就更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行拆除NQ19,RSMRST恢复正常的3.3V。
南桥DEPSLP输出3.3V,NQ18基极0.63V,NQ19的G极为高电平5V,推断 ...

拆掉NQ19会不会影响时序
我感觉不是NQ18的问题,NR203 204 NC23 和D4都会影响NQ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NQ19会不会影响时序
我感觉不是NQ18的问题,NR203 204 NC23 和D4都会影响NQ18

感觉不会影响吧,这个DEPSLP只是电脑进入休眠的指令。测过电阻NR203、204和D4了,NQ18也测了,都正常的。但NQ18基极0.63V高电平,集电极亦即NQ19的G极也是高电平,明显不对,所以推断NQ18不良。

网友:
那就换nq18呢

网友:
换了,其集电极电压只是稍降了点,还是高电平,使得NQ19导通到地,RSMRST信号为低电平。
想不通的是,NQ18基极高电平,而其C极还是高电平,换的NQ18还是不良,还是参数不合适?

网友E:
拆Q19应该可以触发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Q19应该可以触发了把

拆除过,RSMRST恢复正常3.3,还是不触发。好象S3、S4不正常,为0

网友C:
25M晶振电压为0,换过无效,测两引线对地电阻,相差很大,一个85一个近似无穷大。打USB阻值,有一个针脚为0,剩余针脚电阻值一致,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ps_on有没有断线啊,别光量量电压,量量组织,这个板pson容易断线

虽然断线是通病,但看他检测结果明显不是

网友F:
查南桥待机11个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拆掉NQ19会不会影响时序
我感觉不是NQ18的问题,NR203 204 NC23 和D4都会影响NQ18

谁说不影响时序了,本来3VDUAL产生后10MS才产生-RSMRST,现在直接产生了。赶紧补回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查南桥待机11个条件

11个条件,具体是哪些?除了图中的9个外,还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说不影响时序了,本来3VDUAL产生后10MS才产生-RSMRST,现在直接产生了。赶紧补回三极管

换了一个NQ18,拆机件,集电极电压由原来的5V下降到4.2V,还是高电平。检测拆下的NQ18,PN结极性是好的。换上去的NQ18焊上去前也检测过,也是OK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1个条件,具体是哪些?除了图中的9个外,还有哪些?

SRTCRST  DSWVRMEN  INTRUDER BATLOW#还差这些。你-RSMRST都没有先弄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M晶振电压为0,换过无效,测两引线对地电阻,相差很大,一个85一个近似无穷大。打USB阻值,有一个针脚为0 ...

只要有一脚为0即可认为南桥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RTCRST  DSWVRMEN  INTRUDER BATLOW#还差这些。你-RSMRST都没有先弄他。

SRTCRST=3.1V     DSWVRMEN=2.2V       INTRUDER=1.5V    BATLOW#找不到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NQ18换了还不行,你要看看B极电压,由3VDUAL分压得到,检测电阻电容。

拆下NR204,检测阻值为27K正常。不焊回时RSMRST正常了3.3V,用20针电源开机启动,CPU风扇转了但不能关机,当时没有按显示器。

后来改用24针电源开机启动,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没显示。再短接启动还是转一会就停了,没显示。
不时风扇转久一点,喇叭滴一声,出现BIOS选择界面,但还是会断电停机,就算进入BIOS里面,始终都会断电。

网友:
完全看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TCRST=3.1V     DSWVRMEN=2.2V       INTRUDER=1.5V    BATLOW#找不到在哪。

BATLOW#有些主板已经改名字了,叫GPIO72,由3VDUAL_PCH经过822排阻得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拆下NR204,检测阻值为27K正常。不焊回时RSMRST正常了3.3V,用20针电源开机启动,CPU风扇转了但不能关机 ...

你看,都已经亮机了,离修好又近一步了,据我所知,20针和24针电源是没有区别的。这种亮机断电你要检测IO的电压检测引脚,还有看看APWROK信号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看,都已经亮机了,离修好又近一步了,据我所知,20针和24针电源是没有区别的。这种亮机断电你要检测IO ...

谢谢大师的赐教和指导。检测电源电压和主板主要电压1.05V、1.5V,很难发现故障所在。怀疑是电源问题,对比了20针和24针电源的输出电流,用输出电流较大的20针电源试机,能点亮了,用优盘启动PE系统想烤机,但热机一段时间后会突然断电,手摸南桥感觉有点热烫,用力压在散热板上有点快要放不住手。不过断电间隔越来越长。会不会是南桥过热引起断电?
正常亮机时,APWROK=2.93V,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都已经亮机了,离修好又近一步了,据我所知,20针和24针电源是没有区别的。这种亮机断电你要检测IO ...

目前,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行,直接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断电)。能点亮时,也不稳定,点亮与断电之间的时间间隔不等,没有规律。该如何查?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的赐教和指导。检测电源电压和主板主要电压1.05V、1.5V,很难发现故障所在。怀疑是电源问题,对 ...

我也是初学者 ,建议你先找一个好一些的电源,IO有5V和12V电压检测引脚的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初学者 ,建议你先找一个好一些的电源,IO有5V和12V电压检测引脚的看看正常不正常。

我,就一菜鸟,谢谢你的指导。有个你的引导和鼓励,才找到故障所在原因,原来是NQ18集电极电阻NR202变值所致,变小了且极不稳定。
处理好故障,今天上午烤机时,可能是南桥寿命到了,一会就自动停机了,再也不能启动了,检测结果为RTCVDD即南桥VCCRTC电源脚对地短路了,估计是温度过高导致南桥烧了。仔细看下电源脚沿线电容,没有一个单个电容变色或损坏的,推断不是单个电容短路所致,没有南桥和BGA焊台,放弃了。此板到此为止,当废板卖了。

网友G(2020-09-29):
虽然没有好,还是有很大收获

网友H:
RTC  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没有好,还是有很大收获

是的,有收获的。主板卖出后,回想当时没有换3V电源芯片、检测网卡以甄别是否真正南桥损坏了,只是凭早前触摸到南桥温度有点高而判断南桥烧短路了,有点牵强,虽说有七八成是南桥问题,但没有最终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C  电路查了没有

电压没有了,就没有再进一步检测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