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继续捣腾ASUS P5B SE这个老主板

楼主(2020-04-22):
不知这个版号是P58 SE还是P5B SE,先说说这个版的来历,客户的主板开不了机,不想等维修,直接换了另外的旧版,就把这个给我了。
现在有空继续拿出来研究,顺便学习一下。测试卡还是不跑码

曾经用热风枪吹过时钟芯片,跑码到E9,现在又不跑了。
装下图的CPU假负载,测得电源如下
总线时钟1:0 .04v
总线时钟2:0v
内核电压:0v  没上真U所以这个没出来
VTT电压:1.23v
主时钟:0
主时钟::0  不明白为什么标两个时钟
PG信号:0  可能内核电压所以这个也没出来,装上U之后不知在哪测了

在测CPU到北桥的数据线阻值时标了D24的那个点阻值为1无穷大了,不知是假负载的问题还是U的问题

然后就是内存电压了
数据线控制线:0.18
地址线:0.93
时钟:0.2
VDDSPD:3.3
主供电:1.8
系统总线:3.3

不知这个时钟是否正常?我看了别的板,时钟是1v左右

网友:
在官网下载两个BIOS刷了,问题依旧。  另外有个问题,就是开机3秒左右网卡芯片就发烫很厉害,手都不敢放久一点,我明天把它给拆了看看

网友:
965的板子有点年头了,各种元件老化的厉害

网友A:
既然说网卡发热那就拆,顺便拆com芯片,最后加热u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网卡发热那就拆,顺便拆com芯片,最后加热u座看看

拆了,但问题依旧。U座不用加热了,因为开机后CPU发热很大,手都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