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L502X神经病维修

楼主(2020-04-22):
XPS L502X一会显示一会不显示搞搞变成完全不显示了最终又修复:

网友:
功夫不付有心人

网友A:
不知道这个PWR_SRC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是PR179 导致的 精神病 问题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PWR_SRC做什么用的

就是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R179 导致的 精神病 问题么 ?

就是,这个有点隐藏深。

网友:
小零件大问题,楼主手机多少钱,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我前面修过一台这样的,最后也是换板解决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呀

网友:
高手 高手  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电阻阻值异常

网友:
楼主细心、耐心!不稳定的机子很恼火,费时费力,都跟客户说明作为不亮机来处理。

网友C:
按理说649k的电阻测到700k也算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649k的电阻测到700k也算正常的啊!

我也觉得另外装一个700 800的都不会出问题,但这个本机的测出数据变了在板上阻值通电后肯定是随机变化的。

网友:
那个控制信号的作用是啥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 也很有耐心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关键部分不要跳过啊

网友(2022-01-16):
这款机器不见内屏可以显示吗,我的也有一片,内外都不显示,最早是内屏不显示,外接可以,客户用外接,现在外接也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