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维修笔记(持续更新)

楼主(2020-04-22):
本来这个笔记是很早以前就想发出来的,但是一直也没有时间,2019年在深圳搬板了一年,回到了家里做维修师傅,我的家乡不是很发达,勉强够三线城市,所以苹果6代还是可以维修上的,还是比较多的,高端的机型,我后续在给大家更新吧!
维修苹果6S二修,近系统卡顿问题:
    同行拿来时,没有wifi芯片,装回去之后,白苹果重启,之后进行刷机,在刷机时,写入文件的速度很慢,刷完重启走进度条也异常的缓慢,进去hello界面,联机也是缓慢,造成电脑与手机之间的识别有延迟(手机重启或者不开机的状态下,电脑还在识别显示与手机的连接,不能激活),打开CPU屏蔽罩,看到CPU左下角第一个电容有明显的松动,这是一个CPU的温度检测电阻,补好之后,进去刷机和系统都很流畅。
    在装机测试的时候,发现听筒无声音,录音和通话没有问题,打值前置座子的听筒阻值正常,更换大音频后,问题修复!

苹果7P刷机报错14的错误代码:
    此机器为二手机同行说是上盖坏,在进行刷机时自己第1遍没有刷过,用iTunes刷机成功,但是没有基带,进行更换基带电源,大小射频后刷机永远报错14个代码,爱思报错60%。
    更换电池后壳之后没有解决问题。结论:上盖问题!在苹果手机系统13系统之后,电池有问题出现报错,充电芯片也会引起报错,之前的系统基带出问题也会在60%出现报错。

    苹果6sp开机不显示:
    开机不显示,检查完坐子的阻值后无明显异常,用手机的闪光灯照射屏幕,看不到logo标志。
    开机测显示芯片芯片65730时,后有输出电压为1.5伏,换好之后故障一样。取掉打显示芯片阻值'检测到内部升压阻值无穷大,与其相连的升压电感一端接B+的有350左右,另一端没有阻值,更换之后测电杆两端组织正常。从6代到7代显示芯片一样。

    苹果6代开机起跳正常,之后电流300毫安降到200毫安。
    二修机进水触摸座周围有进水,无大面积进水,开始以为是显示芯片的问题,把它拆掉以后同样的故障同行提议是USB管理芯片问题,但是被排除,USB管理芯片有问题会开机200起跳,而此版为开机起跳正常瞬间300毫安降到200毫安左右,再次观察,主观发现指南针芯片进水有氧化,去掉之后电流恢复到正常!

     苹果6辟出三条大条纹和渐渐黑屏:
  收到一台6p花屏,描述用手压cpu正常。拆机目测更换过硬盘,逻辑码片上面的罩子被去掉,花屏以为CPU虚焊,误以为扩容出现的问题,但是显示芯片有问题也会出现花屏,拆掉显示芯片更换一个故障一样,更换硬盘,重写底层故障一样花屏,当连接电脑时突然出现无法识别USB的提示,之后就不再花屏,更换一个之后机器正常!

      苹果7p开机160毫安起跳:
    二手机同行送来时更换过USB管理芯片,说是可充电不可联机,接电源表开机160毫安起跳,不认同同行的手法,更换一个的芯片,还是一样的,焊盘打值没有发现异常。
    观察全板无进水并开始测量于3.0伏有关的电压,指南针,1.8伏正常感光,感距,指纹,天线接收器,气压计1.8伏等这些3.0伏电压均正常,但打值到3.3VUSB,这条电压阻值为0,拆掉短路的电容,电流恢复正常!

    苹果8代充电IC漏电49毫安:
   同行同修问题为不充电,更换尾插排线无果。
接到集体问清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8代最容易出现的板子,h3k5的板子,这种板子可以引起各种问题的故障。
   拆开发现为别的板低才放心维修不充电,接电后发现接电就漏电,49毫安以为是进水的机器拆下主板并没有进水,开始打阻值,电池供电端的阻值为450左右正常,公共点的阻值为85左右,正常应为360左右,再打boot阻值360左右。
    那么问题很明显,公共点引起的漏电不充电还漏电,直接把充电场管去掉,还是漏电,再把充电IC去掉,打值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装上充电IC短接场管故障排除,不再漏电也充电了。

    苹果7p摄像头广距短路改电路一例:
  同行送修描述为前置不照相,二修机,拆开机器发现前置有电容被去掉焊油的痕迹,于是打前置摄像头阻值,当扣后像头两个座子时,前像1.2伏vhdd供电和一个主1.8伏转接的电压短路(也引起也走了弯路)当不扣后像两个座子时,这两个电压不短路。
    所以要排除后像,就要把短路修好,经查电路图前置摄像头1.8伏供电由主1.8伏转换而来,1.2vhdd有主电源提供。
  先修1.8伏供电查电位图,1.8伏供电转换为前像供电后由前像供电再次转为后像的广距供电为两个广距供电,下一排左下角把电容去掉,短接电感不在短路,但是还有一路1.8伏的广距供电会引起前像1.2伏供电短路,试着不接1.8伏广距。后置可以用,但是对焦慢,要等三秒左右变为正常,前像被广距1.8伏引起短路,把电感去掉了,去借前置的1.8伏供电,前像正常了。
    此问题为是后置广距快要到坏的边缘了才出此下策,但是后置和前置以此方法借电,不知可用多久待验证。

     就先写到这里吧,都是用手机打的,可能有错别字以后会慢慢更新的。

网友:
很好的贴子,手机app无法加分,抱歉

网友:
很棒的经验

网友:
大佬辛苦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