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更换音频后无振动

楼主(2020-04-23):
老哥们,今天遇到一个7p音频通病的,打电话没有免提,录音没有. 我补点换音频以后其他都正常了,但是现在没有振动了,音频旁边那个小芯片也重做和更换了 有老哥们遇到过吗?
芯片

网友:
大音频再换一个试一下,尾插组织正常的话,不行刷个机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外配,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基带电源边上那个ic看一下

网友:
基带电源旁边的小ic吹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