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捡钱ga-h61m-ds2不停触发重启不显秒杀

楼主(2020-04-23):
各位!遇到此类故障直接捡钱,
1,触发后重复触发
2,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停了
少走弯路,简单粗暴,望各位参考。
技嘉h61直接干三个地方
两个红色处和一个BIOS
望各位给予加分,维修经验不易,点滴都是血汗,无私奉献你我他

网友A:
把红色圈处的元件取掉吗

网友:
这个板修过几次,有很很多难啃的。H61最喜欢通电掉电了,Q9是好像是某个电压开启,D8没有注意。这个板子版本很多,有些零件标识不一样。

网友B:
不上电池也能亮机?我也试试。

网友:
是什么信号的呢?或者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红色圈处的元件取掉吗

是的,BIOS可以对调或者刷

网友:
技嘉BIOS一般对调就可以了,不需要刷BIOS

网友:
按照高手方案搞一搞,谢谢啦

网友:
修过几张也是这样

网友:
拆掉把用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池也能亮机?我也试试。

小心掉bios

网友:
希望楼主把信号名称说一下

网友:
这样修好都不知道是怎么好的,又不是所有主板都能这样弄好。最重要是知道原理。

网友:
查了一下,D8是USB过流保护信号的,第二个Q9是VTT_EN开始VTT的。

网友C:
短接绿线  强制开机    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线  强制开机    烧机大法

Q9是VTT_EN开始VTT的。短接绿线  强制开机仅仅是保持触发不停转,代码照样空

网友:
简单粗暴效率高

网友:
这种板子好修

网友:
这些的经验,很难记住。上点分析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