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19吋液晶显示器响应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3):
求助大神们看看:长城19吋液晶显示器响应很慢。看连续图像全是重影,移动鼠标响应非常慢,也有连续的影子。下面给出屏的COF图片供参考:

网友:
这个是 BAT不行吧

网友:
影响响应的是哪个电压?Q3输入电压18.1V,输出电压25.1V到屏,正常吗?

网友:
搞好了,边屏的COF没电压,飞线到从上数第五个点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屏则边的COF没有VGH电压。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