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阿尔法只能插单条内存,前2个USB插口无反应

楼主(2020-04-23):
是否供电不足,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但是肯定不是不足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A:
能只单条内存,台式的话一般都是CPU触点有污渍或CPU槽虚焊,笔记本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只单条内存,台式的话一般都是CPU触点有污渍或CPU槽虚焊,笔记本就不好弄了

谢谢高手指点,确实是CPU槽断了几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