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点一下,这是啥坏了,触摸

楼主(2020-04-23):
请大虾指点一下,这是啥坏了,触摸一体机

网友A:
和电脑显存的故障差不多。也不知道这一体机里面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电脑显存的故障差不多。也不知道这一体机里面什么结构?

谢谢您的提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