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515台式机主板维修

楼主(2020-04-23):
招开关不能触发,板号是:KBY3-LT V:1.0,此板大家都知道有通病,便把通病 的地主搞过之后(去腐蚀电容)插内存条一长两短报警,莫非BIOS还有问题还是电容要补回去?

网友:
插外面的槽                         ·

网友:
我的经验是最好把电容补回去。有些拆了就好了,有些需要内存插外面的槽,还不行的要补电容。

网友:
线测量开机各个条件嘛,待机电压,时钟等等

网友:
电容补回去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一长两段不是显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