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爱立视AP-N7216固件 16路

楼主(2020-04-23):
爱立视AP-N7216固件

复制auconfig.txt和update.img到U盘根目录,插入USB2.0的接口,刷完后会自动重启。

网友A:
能讲下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刷这个固件吗?如果正常使用有必要刷吗?如果坏了不开机不显示了,这样刷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下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刷这个固件吗?如果正常使用有必要刷吗?如果坏了不开机不显示了,这样刷有用吗?

不开机不行,正常的建议不要刷,我的是开机卡开机画面,找客服发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