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7手机进水不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3):
  机器故障:iPhone7二修机,进水不开机,白苹果重启。
维修过程:
  加电看开机电流。刚开始电流都正常,但是亮屏后到500毫安的时候就上不去,回落到0。

  凭借经验,感觉这个时候应该是CPU检测基带的工作正常与否的时候,于是加焊基带电源,开机正常。怀疑下面可能有点进水腐蚀造成。开机后,发现没有服务。输入*#06#,不出串号。但是他调制解调器是可以看到的。

  手机的左上角一会是无服务一会是未插SIM卡。到这一步,可以确定是RFFE总线出问题。可是有点懵了,不确定是基带引起还是大小射频等信号元件引起的。因为iPhone7的基带问题是特别多的,修复的几率渺茫。

  用爱思助手,保留资料刷机,来测试是不是基带cpu引起,如果无法激活,就可以肯定就是基带PCU引起,刷机顺利通过,运气好,这台iPhone7的基带CPU电路是正常的,开始已经是13.1.2系统了,接下去就是修射频信号部分,跟RFFE有关的元器件,修好就有信号。下面这张图是鑫智造的关于iPhone7的总线图,真的非常棒,写得非常详细,有了这张图很大程度上可以修好RFFE总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共有七对RFFE总线,一条出问题都会导致RFFE总线有问题,就会导致一下子无服务,一下子提示未插入卡。凭借经验,知道RFFE1上面小射频XCVR0_RF和RFFE4上的大射频XCVR1_RF容易出问题。

  首先换了大射频,不行。然后又换了小射频。开机测试,信号满格。

  维修感想:当时不应该先保留资料刷机,刷机毕竟有风险,应该根据鑫智造的iPhone7总线,分析,先换大小射频,更合适。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维修结束。谢谢分享

网友(2020-05-25):
500mA重启加焊基带电源是精点 !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