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55主板不触发,下边

楼主(2020-04-23):
昂达A75/55主板不触发,下边背面最边上一条印刷线路断线,完美修复,一次点亮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线哦,是不是PSON。还是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线哦,是不是PSON。还是PWRBTN。

是pson  开始时候测量开机排针有电压正常
复位针也有电压就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