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压屏、除泡机啊,一体的还是分离的

楼主(2020-04-23):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压屏、除泡机啊,一体的还是分离的

网友A:
找我拿啊,我们用开拓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我拿啊,我们用开拓者的。

是分离的还是一体的,多少

网友:
图2分离的好点,马力比较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分离的还是一体的,多少

网友:
我用的优米佳

网友:
最后选择了,中讯,便宜;先练练手;量大再换好的

网友:
最后选择了,中讯,便宜;先练练手;

网友:
分体的,中讯,两三年了吧

网友:
都行吧  能分屏就可以了  没区别

网友:
大家都差不多,用个一两年都没问题,稍微便宜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