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识别机型DFU,不知道哪位大神碰到过

楼主(2020-04-23):
6p不识别机型DFU模式,开机电流定200~不能刷机,求解

网友:
有短路,先找短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会不会是USB芯片坏了呢?

网友:
有漏电,先查漏电

网友:
看看cpu靠卡槽旁边那一排小电阻

网友:
开机漏电 u2 硬盘 cpu

网友:
硬盘供附近电容测下

网友:
遇到过,CPU问题

网友:
Cpu虚焊或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u2坏,会定电流220

网友:
jian wei tu bu hao yong

网友:
u2一开始就换过了,应该不是u2

网友:
这种重装CPU,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是CPU挂了

网友(2020-07-19):
版本设定电阻或者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