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插COMS电池的自动触发是不是不需要EC的参与?

楼主(2020-04-23):
手里有一台神舟战神的机子,现在情况是插coms电池自动触发可正常开机到桌面而且不会掉电正常使用!而且软关机后会自动触发卡logo! 测EC发给桥的pwrbtn有高低高   断开EC的发给桥的pwrbtn依然会自动触发,且EC端和桥端都无跳变  这个情况是否是桥的RTC模块有问题?桥的RTC电路测了都正常 我现在判断是桥的问题 在这想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故障依旧

网友A:
我觉得卡logo才是问题点

网友B:
大多数都需要EC参与,桥发出的SLP_S3#与SLP_S5#只有极少数是直接开启供电的,一般是发给EC,由EC开启各路供电

网友C:
不接电池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都需要EC参与,桥发出的SLP_S3#与SLP_S5#只有极少数是直接开启供电的,一般是发给EC,由EC开启各路供 ...

这个怎么看   我现在这板 断了pwrbtn还能自动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接电池是自动开机的

现在是接电池也自动开机,断pwrbtn还是自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卡logo才是问题点

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  但是自动触发明显一点 或者说相对好解决

网友E:
想那么复杂干嘛,cmos插上,该怎么修就怎么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那么复杂干嘛,cmos插上,该怎么修就怎么修

就是不知道改怎么修了哥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道改怎么修了哥哥

插上cmos电池,本不应该自动触发的,。你可以查下网卡的网络唤醒信号,或者直接拆掉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cmos电池,本不应该自动触发的,。你可以查下网卡的网络唤醒信号,或者直接拆掉网卡

老司机 经验丰富 是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接电池也自动开机,断pwrbtn还是自动开

电池第一次开机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C:
电池第一次开机是自动开机的

参考楼上回复

网友F:
你是谁????         怎么突然冒出个这么个名字 盗我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谁????         怎么突然冒出个这么个名字 盗我名字呢?

真不是盗你名字  。。。。这我自己想的名

网友:
具体一点,是神舟什么型号的本本?神舟蓝天系的本,不装BIOS电池开机,并不会自动触发。蓝天的少数模具,如X611,X811,自己乱开乱关,大部分原因是主板开机按键那条线和主板之间有漏电,开机芯片一般是P2808
       这个芯片方案有bug,第三脚如果和主板之间有漏电,使得这个脚的电压低于19V到某个值,一般是16,17V那样,就会导致输出反复随机跳变,结果就是电脑插上电源随机自动开关机。要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断开3脚和主板连线即可。如果的确是这个问题,可以双向切断主板连线,飞一根长线到开机按键那边即可,也可以在3和2脚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上拉电阻,大部分时候都可以使3脚在待机的时候达到足够高的电压而解决问题。

网友:
开机部分都需要EC参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