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03M 板号:X453MA PEV. 故障:屏暗

楼主(2020-04-23):
拿到笔记本上电大短,换一个场管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MzY5MHw5Nzc4NTA5YzI1OGQ4MTRjZTIxOTgyZDcwZGE5NDhmMHwxNzU1MTk4MDE2&request=yes&_f=.jpg ,一个电容,两个贴片电阻没有带换的,找了一个保险加上先试试 ,触发开机屏暗 ,测量屏供电,2 3脚+3V_LCD 3.2 4脚+3VS 3.2V 6脚EDID_CLK7脚EDID_DAT 3.2V , 8脚 9脚 11脚 12脚  14脚15脚 17脚18脚分别电压一样的13.2V 1.25V  20脚LCD_BKLTCTL_OUT(无电压)21脚BL_EN 3.1V ,  23 24 25脚+LED_VCC_INV  18V  ,27脚+3VS 3.2V  28脚CAM-_R 0V 29脚CAM+_R 2.9V  , 32脚INTMIC_P 0V 35脚+3V_TPANEL 3.2V  36脚 BUF_PLT_RST# 3.2V  38脚USBHUB_U2-_C 1.6v 39脚USBHUB_U2+_C 1.6V  40脚TOUCH_INT 0V   看了应该电压可以亮机了,现在感觉20脚不正常这个信号是从ANX1121芯片出来的,这个芯片是一个转换芯片还是什么,换了屏幕,也是屏暗   请问一下现在这个是不是出现这个ANX1121问题上??

网友A:
先换屏试。确定是屏还是别的问题。再测屏上保险烧了没有。再修屏升压电路。搞不定就换个屏吧。

网友B:
拉一个3.3V 过去好了!

网友C:
20脚有问题LCD_BKLTCTL_OUT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试。确定是屏还是别的问题。再测屏上保险烧了没有。再修屏升压电路。搞不定就换个屏吧。

屏换了的,电压应该都正常了,就20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一个3.3V 过去好了!

3.3V拉在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脚有问题LCD_BKLTCTL_OUT查下

看了一下就这个20脚了,那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它造成?

网友A:
为啥没有测5脚电压。

网友:
暗屏有的时候是显卡呀

网友D:
一托焊锡 搞定,收钱 送客 。。。。。

网友E:
20脚的问题,修不出来就飞个3.3V  从2,3脚拉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脚的问题,修不出来就飞个3.3V  从2,3脚拉

还是屏的问题,屏幕没有背光调节,飞了一个3。3V就可以了,换屏也没有好,还是得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有测5脚电压。

五脚空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托焊锡 搞定,收钱 送客 。。。。。

屏幕问题,背光调节

网友:
用显示器接上看看

网友:
休眠三极管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