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罗永浩推荐的小米充气宝,看看为信仰买单到底值不值?

楼主(2020-04-23):
小米的这款充气宝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一直计划着买来拆给大家看,正巧看到罗永浩老师直播带货时有这东西,直接购入,入手既拆,看看它内部的做工和质量是否值得这次为信仰买单。
外表,功能,参数这些资料网上到处都是,就不在这个环节浪费文字了,直接拆!拆解过程中需要用到十字螺丝刀,镊子,金属拨片这些工具。

第一步是用小直径的螺丝刀,插到底部塑料卡片边缘的孔里,然后轻微的撬开一个缝隙,然后用拨片顺势插入缝隙,就可以把下边的这个塑料卡片彻底撬下来了。完成这一步,后边的拆解几乎就没任何难度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很简单做到无损拆解的。

塑料卡片背部的八个卡扣,用拨片撬它的时候可以参考受力点的位置。

塑料卡片拿下之后会看到四颗十字螺丝,依次拧下螺丝后,底盖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了。

把机芯从外壳中拿出来的时候记住一定要从上边抽,不要从下边推。这个环节需要稍稍用一些力气,同时还要注意前面板开关有时候会卡住机芯。

机芯从主板拿出来之后的样子,可以看到正面用的是小米祖传的黑色主板,整体给人干净整洁的感觉。

机芯的背面,有6颗螺丝。

机芯的左侧面,可以看到内部的机械部分是金属结构,下边的电机提供打气动力的同时还兼顾着散热的作用。

机芯的右侧面。

取下固定主板的四颗螺丝之后,千万不要试图直接去拿下来主板,还需要小心的把主板背面的两组排线拔开。

显示部分使用的是定制的数码管,LED显示的驱动芯片是SM74HC595D。

控制部分使用的是金属按键,这个相当于塑料微动开关使用寿命和稳定性都要高很多,同时成本也会相应的增加。

主板背面,通过左边的金手指触点和电源模块部分连接。

左半部分中控芯片的型号是TG521B,主要功能好像也是用于驱动LCD。右半部分是充电时候的电源管理芯片。

主板拿开之后可以看到主板下边的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左边的金属触点就是和主板背面金手指连接的部分。

电源模块是半密封结构,两颗18650电池是直接焊接在模块控制板上的。

电源模块的铭牌信息:7.4V 14.8Wh

拧下机芯背面的6颗螺丝之后,用拨片可以通过侧面的缝隙解锁上下的卡扣,然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机械部分了。

内部的机械部分,左边是指示灯和开关部分,中间的管子连接的圆形东西是压力检测元件,金属部分是打气功能核心的工作部件。

电机,额定电压6V。

工作齿轮都是由金属制成,而且在传动部分都使用的轴承,这个还是比较良心的。

最后来张全家福。

总体感觉内部整体的做工还算是可以的,用于日常自行车电动车的打气和汽车的应急补气应该是没问题。虽然内部有散热风扇,但也不建议长时间连续使用。此类产品因为有活塞的机械运动,所以工作时发热量极大,而且需要定期的添加润滑油脂保养。如果你购入了这款产品,此拆解教程也可做为后期维护保养的参考。
无损拆解难度:(五星最难)
准备工具:十字螺丝刀 镊子 拨片
拍摄设备:Redmi K30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