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独立改集成

楼主(2020-04-23):
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  E40 独立改集成的经验、
我看图纸的时候发现有独立供电 也有集成供电、
但是在系统里面只有一个独立的显卡 没有集成显卡、初步估计应该是出厂的时候把集成显卡屏蔽了、
不知道哪位大神 改过集成的?我试验过了、直接拆掉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是不亮的、
所以说 集成显卡肯定是屏蔽了 没起作用、
但是这个集成显卡改如何开启呢?怎么样才能开启独立显卡 然后禁用掉独立显卡呢?
如果谁手里有这个两个主板能不能 发两张高清的对比 图片 然后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

网友A:
这个机器 散热片有问题、是一个通病、然后导致显卡空焊、如果散热问题不解决 还会出现显卡空焊的现象、

网友:
这个机型 不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散热片有问题、是一个通病、然后导致显卡空焊、如果散热问题不解决 还会出现显卡空焊的现象、

不能改的机型 ,不用费时间来了 该修显卡修显卡 该换板 换板

网友B:
很多人试验过都不行,,这个烂板子我当年赔了六七块主板都是翘黑胶显卡北桥搞掉点拔丝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试验过都不行,,这个烂板子我当年赔了六七块主板都是翘黑胶显卡北桥搞掉点拔丝了。。。说多了都是泪 ...

240-260 BGA 一点点翘就好了 没事的 我干了N个

网友:
ibm  e40吗   那个集显部分pcb让根本就没留位置

网友:
不可能改的,屏线接口直接连接显卡的,没有设计跟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这个板子都没啥可搞的 一次性好就好不好就废了得了 省的返修

网友:
E40 还有什么意思去改 想这些问题 。好好修6 .7..8代吧。。大把人都想了 改不了!这个板子我手上还有料板还二十多块来

网友:
没有改过、、、、、、、、、、、、

网友:
关键还是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有独立供电 也有集成供电

网友:
垃圾机器就不要搞了

网友:
如此老的古董没必要瞎折腾了。我碰到这个型号。直接换集显主板。网上二手来一张彻底解决问题。有些东西你不要老是想着修好它。我的维修目标都是帮客户解决问题。不是说能给客户省多少钱。你修一百次最后还是有问题。不过现在对于这款机器研究改集显已经没必要了。如果是早些年研究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别研究了 改不起来的

网友:
别提这个老机,1代酷睿还是挺快了,感觉秒杀n多那些超极本处理器后缀u后面的

网友:
这机器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换 改良 卡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稳定哦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