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20-04-23):
   一台联想Z460机器,板号:LA-5751P Rev 1.0 .故障很怪!有时能触发开机,有时不能触发。插适配器器又能自动触发。进系统后再关机后又自动开机了。

换了CMOS电池,排除了开关板和霍尔元件问题。测试开关处电压有时14V ,有时只有0.几V.找到电路图看了一下。ON/OFFBTN#信号是经D14复合管得来。检测D14没坏。研究了一下。判断问题应该出在51_ON# 。索性把D14拆掉。找了一个二极管焊在D14位 1和3脚 不让51_ON#这个信号参与触发。结果可以了。有图有真像!

网友:
你电池能用吗?。

网友:
6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