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奇葩的问题 装鲁大师掉电

楼主(2020-04-23):
先上图
笔记本是东芝的C600  是掉电的问题  现在该查的都查了 温控  点压    470电容   BIOS 都刷过了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装上鲁大师 进系统就掉电  只要鲁大师检测温度 就掉电  不装鲁大师 一切正常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们 指导一下 。 我在这里一直转圈圈。

网友:
有供电不稳定

网友A:
手里有个同款,一样的故障,惊人的相似,,,

网友:
供电问题,电流起不来;估计CPU应该也是降频的

网友B:
如果不装鲁大师   干什么都不掉电   看电影 网个小游戏 都没有问题  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上波波看看喃。

网友:
现在上波波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同款,一样的故障,惊人的相似,,,

我查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同款,一样的故障,惊人的相似,,,

如果那个机器还在的话  联系我 我的微信是15935730923

网友:
求师傅分享处理方法,方便后来者

网友C:
那就别用鲁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别用鲁大师

拔掉无线网卡也不掉电

网友:
其他机子有碰到过,换下CPU试试!我发有一个贴是跑鲁大师蓝屏,然后是显存

网友:
NEC大电容。开关按键、

网友:
你用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无线网卡也不掉电

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装鲁大师   干什么都不掉电   看电影 网个小游戏 都没有问题  不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好像是东芝BIOS的问题坛里有人说过这个症状,好像是BIOS里温度数据跟鲁大师有冲突

网友:
这个机子不能装鲁大师

网友:
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不装鲁大师毛线没用,一装就掉电。果断不装

网友D:
还是cpu供电大电容问题

网友E:
不装鲁大师一切正常 用鲁大师就掉电  …… 卸载鲁大师  测试正常后和客户沟通

网友:
楼主求助了半天,后面回复同样问题的人,还要让他私信你,弄了半天也不愿意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到这个问题了

你是说把无线网卡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cpu供电大电容问题

这个就没有打电容

网友:
确实奇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装鲁大师一切正常 用鲁大师就掉电  …… 卸载鲁大师  测试正常后和客户沟通

我打算换主板客户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换主板客户不同意

楼主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以后遇到也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鲁大师害人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cpu供电大电容问题

不要在说大电容
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