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V7 582Pg(ZRQ)点不亮屏幕

楼主(2020-04-23):
这台机器现象很奇怪,正常使用中关机后再开点不亮屏幕,但是电源灯亮。开始的时候甩一边几个小时后屏幕可以亮起来而且正常使用,只要关机后就会再现不良,后来开机甩一边48小时屏幕都没有亮。拿回来接电源看电流0.58-0.65小幅度跳变。

拆机量测电压发现显卡供电在跳变,前面电压基本都正常,找到时序追溯到VGPU_EN跳变,PCI_PLTRST#在0.7-3.3V左右规律动作,断开U19跳变跟随CPU端。先刷个BIOS试结果好了。还以为换CPU的。

网友A:
你这编程器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编程器牛B。

SF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