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有波浪线条是不是与电源有关?

楼主(2020-04-23):
朋友电脑不带显卡四代I5,屏幕经常莫名其妙出现浮动的横向波浪线条,有时候一根有时候多根,一两秒就消失了。显卡以及芯片组驱动全部重装了一样毛病,我跟他复判了确认不良是板子导致的。我以为要换CPU,朋友说将就用着。后来机器突然开机不亮了他又来找我,我量测3/5VPCU都没有,加热3/5V芯片后开机正常,但是机器凉了又不开机了,判断是受潮了,于是放在电暖炉上烤了20小时结果一个鸟样。索性把两颗3/5V电解电容更换了也没有好,干脆找了个报废板子把3/5V芯片和四颗MOS一起更换了,开机点亮且显示正常。

神奇的是,试机器时发现线条没有了,朋友拿回家使用两个月说再也没有出现过线条。谁能解释?难道波浪线条与3/5V MOS有关?

网友A:
也是是电流纹波较大,有更换过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是电流纹波较大,有更换过电容吗?

更换了3/5VPCU电容与MOS,本来修的不上电,算是无意把波浪纹也修好了。

网友:
不会吧,难道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嘛?

网友:
我觉得和电容有关系,好多电容加热下就OK了,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