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板LED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4-23):
箭头LED接口输出电压是多少?我测了是21V是否正常?按开机键瞬间能到36-69V,然后慢慢降下来。保持在21V。

网友:
一般是36-45V之间,灯条坏的多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300MA。。。你这安培太吓人了。

网友A:
瞬间有69V,稳定在2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有69V,稳定在21V

保护了 。一般来说都是在69 70V  保护了电压就在21V

网友:
恒流源,电压是可以波动的。跟led灯珠数量有关系。边上标的70v 300ma,是标称电压。70v不重要,300ma才是这套电路输出的主要目标。

网友B:
灯条坏了,拆出来看看

网友:
70V 3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坏了,拆出来看看

灯条没问题,屏已测试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里面有短路的灯珠。

网友:
查灯条吧,有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
LED背光灯条是恒流供电,电压是变化的,一般背光不亮,多数都是灯条LED灯芯出现问题了,最好整个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