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网卡叹号,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才这样的

楼主(2020-04-23):
X555LD网卡叹号,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才这样的

网友:
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BIOS会,网卡也会

网友:
原来遇到一个神舟笔记本,刷BIOS不对。显卡叹号。装不上显卡驱动。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BIOS问题,我在DELL遇到过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