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戴尔 390 刷 3010

楼主(2020-04-23):
各位老师好,目前我是390的 H61 BIOS芯片是25q32  。我想换成 25l64, 用编程器写好后,直接焊上去吗。然后,如何让390识别为3010.我是小白,虚心向各位学习,谢谢。

网友A(2020-10-09):
这个刷了之后,有两个SATA口用不了吧。

网友(2021-12-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5-01-16):
本人已刷,可以支持志强处理器,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不支持休眠和待机,只要一待机就死机唤不醒,查看时不支持休眠模式,可能时bios里面不支持志强处理器休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之后,有两个SATA口用不了吧。

可以用,需要在bios里面勾选的

网友:
刷3010的bios,就可以识别为3010了,不过上志强处理器好像不支持休眠,可能时bios版本低的问题,后面找个高版本的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