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板号NM221

楼主(2020-04-23):
机器开机提示一把锁,不是bios锁,问了维修站说是主板的锁,有没有同行解过这种锁的,求方法

网友A:
重烧BIOS 可以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烧BIOS 可以不啊

不行。问了维修站的说是主板锁,没办法解

网友:
请找宵神·····

网友:
解锁肯定是可以解锁的   可以找专业人员给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问了维修站的说是主板锁,没办法解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之前的老机器比较多,后面的都比较少遇到了

网友:
路过   这个碰到过  搞不定直接给换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