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主板上AMD显卡要多少温度才拆得下来

楼主(2020-04-23):
我用德国的HG2310调380度3级风匀速吹了40秒左右都吹不动.吹得久怕爆.平时用350吹不是苹果的早就动了.
不知道要多少度才能吹得下来.请指教下.多谢

网友:
有时候是调到400度才可以吹动

网友(点评):
好的.多谢.我再试试.

网友:
400也没动.吹得我心惊胆战的

网友:
敢用风枪吹?

网友:
正规操作是上BGA返修台

网友:
有些机子是这样的,可以低温,多加点时间

网友:
风枪感觉吹东西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大芯片都是用BGA  你这个用风枪换显卡 ?

网友A:
风枪吹?你就不怕变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你就不怕变形吗?

HG2310.大风枪.一直用这个吹.没变形过,苹果机没拆过.其它牌子都很好的.

网友:
如果用热风枪的话,最好再加一个恒温台,上下都加热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温度把它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