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20-04-23):
大佬些,这个色环电阻  阻值应该是多少呢,一直修的笔记本,很少遇见色环电阻,加上这个颜色位置不标准  有点懵

网友A:
好像是个电感样的,,实测是不是阻值很小!!

网友B:
如果是黑棕银金,像是0.1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黑棕银金,像是0.1欧的

看起来是  黑 棕 银 黑  黑  第一次遇到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电感样的,,实测是不是阻值很小!!

不是电感  就是色环电阻  旁边mos管烧了  颜色不太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感  就是色环电阻  旁边mos管烧了  颜色不太清晰了

这个是五环的,,颜色在图片里看不清楚!!

网友D:
这个是绕线保险丝电阻2W精度5%五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绕线保险丝电阻2W精度5%五色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