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desk 800 g1 twr 官网分离

楼主(2020-04-23):
自己测试过

hp elitedesk 800 g1 twr.rar

网友(2020-10-19):
正好需要,多谢提供下载

网友(2021-08-16):
working bios backup thanks

网友(2022-05-04):
下载了 可以用,我的问题是
1.接通电源后,主板响起5次短报警声,隔几秒钟再次响起5次短报警声,再隔几秒钟又响起5次短报警声,重复下去。

2.在开机后第三次响起5次短报警声的时候,CPU散热风扇会突然全速转动(通电风扇就转,但转的慢),风扇声音很大。
不是bios问题,刷完bios故障一样,最后用的楼主的bios 换了ram条 开机了

网友A(2022-10-07):
官方的有线网卡感叹号,用不到,要找备份的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有线网卡感叹号,用不到,要找备份的改

用不到就用不到呗

网友:
备份的有吗,老板,

网友:
没有 淘宝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