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5030暗屏,怀疑通病问题分享

楼主(2020-04-23):
图四屏升压排线连接处保险容易坏,已经修几台了。遇到暗屏先不着急换高压板,可以先查下这里,或许有惊喜等着你。

网友:
谢谢,刚好遇到个同样问题的。

网友(2020-06-06):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修到一台

网友(2020-08-31):
刚修到一台 保险坏了 换了还是不亮  估计控制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2020-10-08):
楼主英明,我刚接到一台,测试发现12v背光电压只有9.75,检查发现有12v到这保险,输出竟然只有9.75v了,取掉保险管,短接测试正常,更换这元件OK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保险不通了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就是不显示,我先换上看显示不显示,一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A(2022-08-16):
厉害,我也刚换完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2-15):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2023-03-20):
谢谢楼主,我也刚刚修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保险下来测试好使装上过不去12v,更换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