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触发电流0.09

楼主(2020-04-23):
a1466  版号820-00164-
拆机检测各大电感无短路,
测公共端L7130 8.4v,
通电就有的L7095  3.42正常,
L7430  1.2
L7560  3.3v正常
接下来L7502  测得电压3.47感觉异常,打开图纸  实际应该是5v,
看来问题可能出在这里,打后端无短路,用5v烧机无电流,看来排除后端拉低,电压产生的芯片为
U7501,测试芯片两组En  pg都有电压,3.3v正常,5v出问题,直接看反馈,vfb1,电压3.47,先把反愧的电阻,r7523  13欧  正常,r7520和r7521在路测试不准确,吹风抬起一脚,测得r7521阻值偏大  18k.图纸标注10k.找到料板找到10k  跟换上电测试,  电流几次跳变,接屏亮机,测得L7520电压5.12v
此机修复

网友:
月饼老师  手机客户端  传图  咋个如次模糊:wuyu:

网友:
牛逼了,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