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7不知原因的硒鼓损坏

楼主(2020-04-23):
一台c287的a3彩机,本来问题是打印出来有一条线,拆下来检查黑色硒鼓,装回去硒鼓就挂了,看图,不知道是叫鼓击穿还是鼓漏电,然后换了一根新的硒鼓,可以了,第二天过来换充电棍,装回去,鼓芯又挂了,新的鼓芯又挂了

,最后各种捣鼓,打印出来了,但是鼓芯坏的那一边很淡,拆装的时候都是很小心很注意的,触点也都有擦干紧。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安装的问题吗?

网友A:
鼓芯不经强光直射应该没啥问题啊。是不是哪里的间隙有问题?

网友:
打印机好高深

网友B:
正常,我的1136拆开加粉,有时候硒鼓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没装好,感觉有点像硒鼓质量不行(我都是用的国产的)
现在基本上懒得拆了,打印完了加粉,多几次粉打印出来有条纹就直接换硒鼓。

网友C:
你拆鼓芯的时候,拆了不该拆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我的1136拆开加粉,有时候硒鼓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没装好,感觉有点像硒鼓质量不行(我都是用的国产的)
现在基本上懒得拆了,打印完了加粉,多几次粉打印出来有条纹就直接换硒鼓。

a4弄了很多,没碰到这个的,可能是a3的彩机太娇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鼓芯的时候,拆了不该拆的螺丝。

大佬详细说说

网友:
为方便大家判断接着放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芯不经强光直射应该没啥问题啊。是不是哪里的间隙有问题?

最后把导电棍换了方向,可以打出来,但是鼓芯有痕迹的那边打出来很淡,鼓芯又凉凉了,准备再换一个鼓芯试试

网友:
又一根鼓芯,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鼓芯的时候,拆了不该拆的螺丝。

兄弟,我明白你话的意思了,付出的代价有点大。

网友:
大家不会回了,已经搞清楚问题了。以后大家尽量直接换套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