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修机,大神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0-04-23):
新手自学修机,大神看看还有救吗? # #iPhone6#

网友:
是这样的,原装指纹键排线断了,也不想去接了。买了个拆机的装了,使用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我拆机多了,碰到什么了,home返回键有时候会失灵!

网友:
以为是排线没扣好,反复拆装(强迫症)导致不开机了,实际上是忘记先扣电池了,主板烧了。

网友:
不开机,屏幕会闪一下,立马黑屏,开机电流定80ma左右,过一会会归零。

网友:
那么先测下主电源11路正常

网友:
CPU 6路也算正常吧,右边上下两颗不知道怎么测,带个帽子的。I2C总线测试看不懂。。。

网友:
那就测试指纹底座对地阻值,1,2脚无穷大,5脚偏大200。然后就开始查这三处电路图。

网友:
结果如图1所示。

网友:
这种情况还有救吗?我怀疑是保险电感和电容断路了,但是6的点位图pdf的没有,只有pcb的,手头又没有电脑

网友:
先让大神目测下,是不是CPU挂了哦!如果是的话,我就不用搞了!

网友:
cpu不会这么容易挂的,既然扣屏引起的就先从灯控开始查

网友:
动手能力还可以

网友:
大哥们 我又来挖坟了

网友:
这样的 现在只有指纹底座1、2、5脚有问题,其他显示触摸摄像头这些都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接屏开机电流定150mA左右,不接屏是定80mA左右。开机一瞬间屏幕是可以点亮的,有苹果logo,随后黑屏,有背光,再断电。

网友(2020-05-23):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A:
ok 了看我最新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了看我最新的帖子

看到了,你自学能力不错。请传授点经验呀,我也是刚开始自学手机维修,也是用自己使用的iphone 6做实验品。

网友:
厉害厉害,以后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