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版号mbpntsn152,南桥短路

楼主(2020-04-23):
国产机器,版号mbpntsn152故障不开机,测量南桥短路,更换后,usb口阻值正常,插电还是短,手摸ec芯片烫手,更换后正常触发到0.15没有反应,经测量图中南桥旁边这个u47五脚芯片短路,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拆掉不行,刚好手里有个装系统的机器,拆开换上就好了,求大神帮看下这个管子是什么,可以用哪种代换

网友:
丝印是25rb

网友:
我只是路过看一看

网友:
随便在主板上找个mos管 如果不行再换个三极管   应该就差不多了    拆料版的

网友:
ntsn1511  图纸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