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笔记本X270的序列号。uuid在那个芯片里面

楼主(2020-04-23):
联想的笔记本X270的序列号。uuid在那个芯片里面跪求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                        ec

是的
那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bios里面,可能是ec,也有可能是外带的8脚芯片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下‘’‘

网友:
UUID什么信息存在BIOS里吧,在我印象中,我都是出报错了用DOS工具刷写上去,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