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820-3208-A不触发

楼主(2020-04-23):
苹果A1465,版号820-3208-A不触发,绿灯亮 ,测量SMC_ONOFF_L电压3.3V正常,示波器测量SMC_PWRBTN_L有跳变 。查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正常,32K也是正常的 ,继续查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发现VCCSUS3_30V不正常。追查来自Q7820转换的PP3V3_SUS_FET 。测量Q7820G级和S级都是3.3V,无法导通。Q7820受控于Q7822P5V_3V3_SUS_EN。测量P5V_3VS_SUS_EN0V。这个信号来自U7940 ,测量芯片主供电3.3V正常,芯片1脚和6脚都要为高电平才会输出高电平的P5V_3VS_SUS_EN,经过测量芯片6PM_SLP_SUS_L为低,6脚对地打值不短路。正常情况下,桥在得到DPWROK后就会发出SLP_SUS#,再测DPWROK3.3V正常 加焊桥后亮机

 会员538674100鑫豆2025-2-13 20:44
 会员857017100鑫豆2024-11-16 15:21
 会员470845100鑫豆2024-6-30 10:59

网友(点评):
原创就是好,支持,

网友:
我只是路过看一看

网友A:
我的也有一台A1466不开机,待机开机0.02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一台A1466不开机,待机开机0.02不触发

主板短路了

网友:
这运气占了一大部分啊

网友:
主供电没有短路,不小的那个短路了。EC部分有断线,都补好了,

网友:
牛逼 技术真好

网友:
技术真好   .....

网友:
苹果资料料板都有就相对好搞写

网友:
哪里可以拿到苹果笔记本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