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 12寸820-00244-A不升压15V求助

楼主(2020-04-23):
被同行插拔触摸排线插反了  原本能开的机子 开不了了

PPDCIN_G3H为5V,CHGR_LDO_P5V0为5V
PP3V3R3V0_AON为2.8V     PP3V3_G3H0V     CC1 CC2为1.6V

换过U7000  U5000  U3100全都无效   电源接口和触摸接口对地阻值测过

没什么思路了 求助

网友:
我只是路过看一看

网友:
苹果修的少     这个 路过

网友:
这个修的不多

网友A:
   PP3V3_G3H0V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3V3_G3H0V这个不正常吧

对啊,就是修这个修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就是修这个修不出来

充电芯片条件满足没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吗

网友:
PP1V8D_UPC_XA_LDO 有没电压

网友C:
还有PP1V1_UPC_XA_LDO_BMC 电压有没 看看时序修吧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主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PP1V1_UPC_XA_LDO_BMC 电压有没 看看时序修吧

PP1V8D_UPC_XA_LDO有     PP1V1_UPC_XA_LDO_BMC没有  我不明白这些信号 没有去往任何地方,就连接个电容,有什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条件满足没

满足了,PP3V3R3V0_AON这个信号3.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就算不正常我也把来源U3100换过了

网友:
PP3V3_G3H0V  这个对地阻值真不正常

网友D:
LZ修后面修好没?刚好手里来台一样的换了95530一样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修后面修好没?刚好手里来台一样的换了95530一样不行

升压是修好了,但是CPU供电不出。不折腾了。。。这个充电芯片可能不是通用的。我换了第四个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是修好了,但是CPU供电不出。不折腾了。。。这个充电芯片可能不是通用的。我换了第四个才好

哦 我那是升不起压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