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MOS管的阻值正常?

楼主(2020-04-23):
测量Intel 奔腾D 的CPU供电管有1.34V,但测它下管D极和S极的阻值才是5(调换红笔黑笔都一样),这是正常的?想拆下来测,但热风枪不在

网友A:
楼主测阻值的时候,装没装 CPU ?

网友:
算是正常的的。低电压的CPU,直流阻值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阻值的时候,装没装 CPU ?

刚才是装上CPU测的,经你这一提醒,我把CPU拆下来再测,阻值应该是正常的了,红笔接D黑笔接S,最阻值为1000左右,调换笔阻值为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