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中间针短路求助

楼主(2020-04-23):
型号:g50-45
方口适配器中间针短路测了是ec短了
换了两个剪板ec 开机不显

故障:插适配器加电池开机隔离了
电池能开机显示能正常使用
  单用适配器 掉电
请教怎么屏蔽中间针

网友:
中间针直接掉地试试看,本来应该有一个电阻的,应该也烧了。或者把这个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适配器呢?

网友A:
适配器中间针可以去除。对于G50-45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中间针可以去除。对于G50-45来说。

               没 用

网友B:
把EC的ADAtper id 的脚抬起来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EC的ADAtper id 的脚抬起来 飞线

就是ec这个脚短路

网友:
抬起来 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