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4-23):
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
机器拿来时不开机,机器有待机.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开关按钮下电压为3V左右.但是按下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于是跑电路,从开关按钮往开机电路跑,当测试到小板(开关按钮的这块板),跑到大板上面时,发现两点的电阻不一样.阻值显示为1.这是什么回事呢?但是从电路板上面看,它们是直接相连的呀.于是直接用导线将这两点连上,加电,按开关键,机器能正常开机.于时,一台机器几分钟搞定.
但有一点,为什么开关按钮处还有电压呢?修完之后仔细想想,其实很简单.由于这两点其实没有开路,只是阻值增大了很多而已,当加电后,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值是有的.因为它没有接地(开关没有按下去,有电势差),但是按开关键没有按下去,有电势差),但是按开关键为什么不能触发呢?这个也很简单,因为阻值增大的地方在开关按钮前面的电路中,当按下开关后,此处的电压降低为零,但中间存在有电阻分压的原理,故障,该接低的部分还是没有被拉低,做机器不能触发了.

网友:
哥,上海电脑维修区域你做不做阿,我看你技术挺牛逼的,求合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