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进水二修820-3536-A不开机艰难修复!

楼主(2020-04-24):
首先感谢各位道友不远千里赶来加分!
接上可调电源,小灯亮起,电流表慢慢慢升到了2.9A。按开关,电流变为0.000后慢慢又变为了2.9A。很明显,2.9A是充电电流。按开关后电流掉了下来,说明主板是有反应的,可能已经触发。主板问题,拆
首先去掉大电池,放个电,看是否秒杀。通电显示0.04瞬间变为0.027不动,放电不灵。
测主板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再通电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3.3V电压正常,其余电感都没有电压,以为不触发。因为这款机不接大电池是会自动触发的,现在是0.027A不动。
遂拆下主板查看究竟。
看起来是进水修过没修好的样子!
CPU供电芯片附近进水腐蚀,上家已经处理过。
上家修得也挺认真的,应该也是想修好。没修好应该也没痛下杀手,目测这台机应该还有救。
接下来要咋修咧?
要按不触发的查起?VCCRTC  RTCRST#  RSMRST# LID(部分省略)还有开关到EC EC到桥等等等很多条件,然后干EC干桥
老司机怎么可能浪费宝贵的生命再查VCCRTC既然只是CPU供电部分进水,触发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况且现在绿灯也亮着。此时想起通电0.04瞬间0.027的电流。
这里需特别注意,没仔细看电流表的话可能不会注意到0.04这个电流。猜想主板应该已经触发过,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保护了!
这种情况万用表已经不好使了,遂掏出神器。
第一步,示波器直接就戳到CPU供电电感上,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果然,别小看那瞬间的0.04电流,CPU供电都出来了!并且CPU供电竟然高达2.64V!正常4/5代CPU供电是1.78V左右,这里明显是过压保护了,看来还是进水部分的问题

示波器再抓个5V的波看看

5V是触发后才有的,通电瞬间也已产生,说明此主板就是因为CPU供电过压导致的触发瞬间掉电。心中小慌,CPU不会已经挂了吧?
遂重点围攻进水区域。
看上家修得也挺用心的样子。不过还是拿料板出来对比一下,很快发现有惊喜,上家貌似少装了两个电容啊!
少装的两个电容:

看了一下图纸,这种跟电压反馈有关的电容肯定是不能漏装的,有戏!
火急火燎的在空的地方飞线补上两个电容,满怀期待通电,尼玛,原故障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哪里的信号线有碰到裸露的铜皮异常接地了?
万用表测上家飞的线。卧槽,这里怎么是0.001!难道又是秒杀?

查看图纸这个信号是CPU_VCCSENSE_N ,明显也是CPU供电的一个检测信号
这个信号是直通CPU的,我断开别的节点测量通往CPU的那端依然是对地0.001!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
难道CPU真的坏了吗?
表示不服。但眼下没有A1502的好板子对比,也无法确定这里是否异常
转念一想,能不能拿A1466的来参考看看?
于是掏出也在修的A1466主板,搜索CPU_VCCSENSE_N这个信号测对地值,竟然也是0.001,好吧,这是正常的。顺便把CPU_VCCSENSE_P也测了一下,也是0.001的阻值。
瞬间我又燃起了希望
元件已经补齐,CPU供电芯片我也换过了,目前没发现啥重大异常。会不会是哪里的过孔断线了?比如经过过孔到CPU内部检测的那种。或者某个小电阻小电容性能不良?要是小电容轻微不良的话万用表也不一定测得出来。
一怒之下我就是一烙铁下去,尼玛:lol
看吧,这一整块都被我收拾干净了!

仅仅这样是不能满足我的欲望的,紧接着我上BGA把CPU也干了下来。

我要测这些个CPU_VCCSENSE_N 、CPU_VCCSENSE_P 之类的信号线到CPU是否完全畅通!光打阻值我还不放心!
然后就是把主板清理再清理,小刀刮刮刮,烙铁加锡按上去来回拖几遍,接着从料板把所有的元件全部搬过来!传说中的搬板我也得体验一回了:lol
被掏空的料板:

腐蚀没焊盘的电容电阻就另行找地方安置飞线,小电阻电容去到的地方全部用万用表跟着点位图测一遍是否畅通!
比如点位中原本应该相连的两点是否畅通(不止测这两个点,腐蚀部分的线路也同样测一下通断),然后这两个点还连到了CPU,是否也畅通。重点测腐蚀部分的那几个小元件,避免有过孔断线漏测的!

搞了差不多两个钟,完了再检查一遍。发现CPU_VCCSENSE_N经过XW7261到CPU供电芯片13脚的CPU_RTN竟然不通,遂继续飞线!(就这个节点XW7261已经腐蚀掉了,差点漏掉这条检测线!)
最终成这个样子:

接着植CPU焊回去。

完了通电电流瞬间跑起,卧槽,卧槽!

CPU供电再抓个波看看:

此机到此成功修复!
最美亮机图:

各位看官觉得修得还不错的帮忙加分鼓励一下哈,谢谢啦!

 会员199930300鑫豆2024-12-25 18:45
 会员345265300鑫豆2024-10-7 17:09
 会员40842300鑫豆2024-3-23 21:52
 会员1131220300鑫豆2024-2-26 16:42
 会员1206837300鑫豆2023-10-31 02:47

网友:
你真是个狠人,厉害

网友:
这波操作 666666666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的四蹄朝天

网友:
是个狠人,厉害

网友A:
修的这么细致 可以申请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这么细致 可以申请精华了

感谢加分

网友B:
发挥先评分后看帖的传统美德,哈哈

网友C:
高手,很有耐力呀,搞两个钟头,眼不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挥先评分后看帖的传统美德,哈哈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很有耐力呀,搞两个钟头,眼不花呀

苹果还是值得一修的 何止眼花,简直要瞎掉了

网友:
换块板多少钱

网友:
高手,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大哥,是个狼灭  666

网友D:
我才说井底之蛙。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才说井底之蛙。厉害

纯属意外,加分加分

网友:
果断狠人,适合盖章。

网友E:
这技术没得说啊,还把CPU拆下来重新值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没得说啊,还把CPU拆下来重新值珠

维修不易,加分加分

网友:
牛皮克拉斯》》》》》》》》》》》》》》》》》》》》》》》》》》》》》》》

网友:
牛逼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太牛逼了,学习了,感谢分享!!!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F:
楼主应该是二十岁的年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二十岁的年轻人

奔三的人了

网友:
这波操作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G:
  • 师傅真是太厉害了,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师傅真是太厉害了,请收下我的膝盖

  • 没有啊,只是有一点厉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啊,只是有一点厉害而已

    可以做我师傅了

网友:
    过谦过谦

网友I:
    辛苦 这机器修的太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辛苦 这机器修的太辛苦

    CPU都干下来,太冲动了

网友G(2020-06-09):
    师傅,想请教一个问题,刚刚修到一台820-00165-A苹果机,绿灯可以亮然后变橙色,不触发电流0.06A有3V电感电压 没有5V,没有PP3V3_SUS也没有PM_SLP_SUS_L,测量PM_DSW_PWRGD才1V左右,S5_PWRGD是有3V的,导致PM_DSW_PWRGD偏低的是EC吗还有这个待机0.06A电流是不是偏大了,希望师傅能指导一下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小问题太多。楼主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傅,想请教一个问题,刚刚修到一台820-00165-A苹果机,绿灯可以亮然后变橙色,不触发电流0.06A有3V电感电 ...

看了一下图纸这个信号也就到了EC跟CPU 。一般是收到DPWROK之后就会发出SLP_SUSU。楼主要不疯枪两百多度吹一会桥或者EC。基本就是EC、桥或者板层漏电了。板层漏电的话可以拆掉EC看看地下走线,看能切断不。可参考此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1849-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师傅,想请教一个问题,刚刚修到一台820-00165-A苹果机,绿灯可以亮然后变橙色,不触发电流0.06A有3V电感电 ...

桥的VCCRTC  RTCRST  SRTCRST等也顺便看一下吧,电压偏低的话也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桥的VCCRTC  RTCRST  SRTCRST等也顺便看一下吧,电压偏低的话也会引起各种问题

谢谢师傅,师傅发财

RTC电路没有电压,电容发霉拆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师傅,师傅发财

哟西,难道真是RTC电压偏低啦?继续加分啊,哈哈哈

网友:
     这板子大工程,没白费几个小时维修。

网友:
想问一上,这波操作下来,能收多少银子?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下,苹果CPU没有画线,你换U怎么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下,苹果CPU没有画线,你换U怎么对位?

拆CPU之前可以用小刀轻轻划几道短线,四边都划一下,能达到定位作用即可。尽量选择接地的地方划,不要划到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下,苹果CPU没有画线,你换U怎么对位?

CPU的珠子比较大,我用眼睛瞄也能装好

网友(2020-12-26):
修好也不容易啊

网友:
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