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 book air2017款 A1466换板保原序列号

楼主(2020-04-24):
各位老铁,苹果mac book air2017款 A1466 换过主板,现在主板跟D壳序列号不一样,如果想换成D壳原始序列号,是不是直接把原版BIOS芯片移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原机BIOS改写,芯片移过去开机会卡慢

网友A:
直接移过去会开机慢喔,需要借助工具修改BIOS

网友:
那就只有读出来,改里面序列号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移过去会开机慢喔,需要借助工具修改BIOS

开机慢是ME的问题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慢是ME的问题嘎

对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改序列号

网友:
可以读出BIOS 改下序列号再写回去

网友:
合成刷回

网友:
合成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