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掉进火锅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4):
  故障描述:P30买来仅仅一个月,掉进火锅里不开机。
维修过程:

  第一步:拆机。发现电路板的正反面多处腐蚀,特别是电源HI6421那里腐蚀严重,旁边的电阻电容都腐蚀了不少,变色。

  第二步:用酒精清洗了腐蚀的地方后,加电测试,发现不按开机键就漏电80毫安。

  第三步:加助焊剂给电源HI6421加焊。冷却后,不再漏电。但是第二天又不开机,依然漏电80毫安。

  第四步:怀疑电源旁边腐蚀的电容可以能会引起这种漏电情况。先用万用表,大概查了腐蚀电容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没有短路。然后再拆掉几个腐蚀严重的大的电容,加电还是漏电80毫安。

  第五步:直接拆电源HI6421,结果发现IC背面有几处点已经腐蚀,焊点也没有了。

  而电路板上相应的几个点也同样腐蚀。全部上绿油,重新弄上焊点。

  第六步:重装电源前,顺便把几个腐蚀厉害的大电容用iPhone6硬盘旁的大电容代替更换,再装上电源。
接电不再漏电,开机正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一般进水加焊重启能解决不少故障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芯片补点不容易

网友:
邓工,给个联系电话吧,有台荣耀V20进水后被修理过,现在4G信号不稳定,老掉成2G。

网友:
能请邓工修一下吗?

网友:
可以,一看就是专业户

网友: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