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显示CPU电压过高

楼主(2020-04-24):
一块华硕B85显示CPU电压过高,进不去系统只能进BIOS,IO电压检测没问题,一量上管S极,好家伙2V电压,正常应该1.75.请教大伙这该查哪里

网友:


网友:
容易烧CPU么   ,?

网友:
在BIOS设置可以进入系统不过每次都要按F1进BIOS再按F8选择

网友:
vboot 预设电压过高,但VCORE电压0。975正常,下发有图

网友A:
是不是VBOOT电压过高?

网友B:
华硕的电压检测也是牛的一逼,换个电源芯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BOOT电压过高?

是的达到2V

网友(点评):
CPU电源管理芯片有个VBOOT电压,一般通过电阻设定,具体要查芯片数据手册。其实你这个应该不用查数据手册,因为你有点位图。

网友:
已解决,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电压检测也是牛的一逼,换个电源芯片应该可以吧。

没有芯片加焊了一下OK了

网友:
居然是虚焊?

网友:
学习了。这个也有虚焊的

网友:
有一定概率虚焊,就是华硕遇到过。

网友:
故障现象要默默的记在心里头。

网友:
电压传感器坏了吧,以前遇到过,用万用表量正常

网友C: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vtt电压是哪里产生的,我也找不到来源,你的板子后面修好了吗?

网友(2020-09-06):
算华硕的老毛病了吧,没事报个防浪涌:daxiao:

网友:
我现在有一片是IO的检测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vtt电压是哪里产生的,我也找不到来源,你的板子后面修好了吗?

这是cpu内部自己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