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降温才能使用软件

楼主(2020-04-24):
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 却一直提示需要降温
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A:
拆机看下,有没有进水的,重摔得 ,这种一般温度检测电阻出现问题,看下有没有进水腐蚀,和虚焊的情况,还有电池换一下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下,有没有进水的,重摔得 ,这种一般温度检测电阻出现问题,看下有没有进水腐蚀,和虚焊的情况,还 ...

有摔过 没进水
没图纸锕 这个温度检测电阻大概在哪

网友B: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安装鑫智造就有步步高的图纸了,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都有,秒杀经验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安装鑫智造就有步步高的图纸了,手 ...

我知道  这个是Y93 这不是没这个型号嘛

网友:
就这一个应用吗?

网友:
排除一下尾插连接排线,和小板

网友:
看到楼主解决问题,发出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换了尾排不是原装的就显示温度不正常的。换回原装的的就好。你可以查查尾排。

网友:
换电池试试,一般是电池和电池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