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 LOL SKL MB 15221-1M 开机不亮,键盘灯亮,不看吃亏

楼主(2020-04-24):
这次自己成为维修界的一个人才,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同时也作出了贡献,让大家得到经验和少走弯路,这个也是自己写贴最详细的一个贴了,希望大家为我加分。故障是偶尔出现屏幕不亮,有时进系统就灭屏,即时好时坏,键盘灯可以正常按灭按亮,换内存测试不行,换屏用几天又不行了,外接进系统有时花屏,拔掉屏线,外接很正常,换屏也不行,刷BIOS和加焊显卡无果,最后直接拆掉显卡也不行,客户第一次拿来我认为内存接触不好或者系统问题,帮她擦了内存和重装系统收取200块,没几天过来说不行没解决,然后就刷BIOS测试也不行,后来换屏【高分屏】就能用,收取400,但没几天又有问题,才对主板刷BIOS,加焊显卡,拆显卡都不行。最后维修过程中得出一个非常值钱的经验,是换屏线就好了,另外就是此机可以拆掉显卡无需改动什么就能正常使用。这次吃亏的是客户,花了不少钱而且误杀一个GTX950性能级显卡,游戏机变成办公机,自己植株焊接又不好,所以没把显卡做上去,想做上去也是大麻烦,灌黑胶的地方掉了几个点。还好客户有钱而且好说话,帮他弄好就行。我也佩服自己,有这个胆量去往下搞,灌黑胶的都不怕,而且没图纸,维修全凭运气和胆量,赔张板就惨了,I5六代,显卡还不差那种。

网友:
这样的客户真好,大部分如果有第二次返修估计就吵吵起来了

网友:
运气真好  》》》》》》》》》》》》》》》》》》》》》》》

网友:
虽然维修中难免遇到奇葩的问题。不过你这个帖子可以百度到的,求客户心理阴影面积。能扒了你xx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只要能亮机的 在修之前都和客户说好风险 能接受风险就修 不能接受 就算了

网友:
风险有,难免的有个万一板废了就完了

网友A:
直接拆掉独显电感不好吗?屏线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独显电感不好吗?屏线的问题,搞复杂了……

如果怀疑显卡问题或者真是显卡问题,不拆显卡只去掉供电是不行的。不好判断,

网友:
没换过屏线,屏线买来要多少钱一条,以后可以备点货,有屏问题就先换线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显卡问题或者真是显卡问题,不拆显卡只去掉供电是不行的。不好判断,

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的EDP屏幕的数据是CPU输出的,没有显卡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通病我去年就修过  屏线的HDP CPU发出的屏检测 信号  屏线断了 偶尔显示一下 来不及 订屏线直接飞线 , 也没返修!我现在备用了这款屏线!

网友:
现在都是双显卡的机 , CPU 发出的 EDP  信号 控制显示屏  ,独显都是 玩游戏的时候自动切换 才用得到, 兄弟 胆子真大 ,在下佩服!

网友C:
这个机器开机待机是多少?不装CMOS电池是不是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开机待机是多少?不装CMOS电池是不是自动上电?

裸板约0.004,没电池第一次自动上电,停止久点再次通电也是自动触发

网友:
谢谢,今天又接到一个这样的主板,看到待机了,没装CMOS电池自动上电,装上CMOS电池,刚通电有35V,1.05V,过一会就没有,最终待机0.005左右

网友(2020-07-04):
一般修好以后又返修,问题没解决,客户绝对说之前是误判,你把他显卡也干了,屏也干了。问题还没解决,说明之前东西都是好的。。。。。你可怎么办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