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 27寸 型号va2701w,电源板接口定义

楼主(2020-04-24):
优派 27寸  型号va2701w,电源板 L27CW-K-1 ,驱动板号  jt279xx68x
因把lcd灯管改装led灯条,求电源高压板到驱动板接口定义,或者高手能不能教一下,怎么测出开关和控制是哪个接点,万分感谢

网友:
在线等,求高人指点,这个电源板接口定义

网友A:
你把电源板反过来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板反过来拍照

好的  马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板反过来拍照

师傅,已经拍了,上传了,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已经拍了,上传了,麻烦帮我看看

拍正体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正体的图片,

我把高压板剪掉了

网友C:
能不能把图片拍大点,高清点.,这个又不难.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图片拍大点,高清点.,这个又不难.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已经找出来了,自己水平有限,哎,好累啊,正在努力学习,谢谢大哥回复

网友:
没有标出来  就量一下电压

网友:
开机会自动亮屏,一会儿灭了,一对比,就知道哪个是控制线了。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电源+-,高压开关,亮度。